FANUC机器人和FANUC CNC系统求助

楼主(2018-10-01):
刚到新公司,以前没搞过机器人和CNC,现在要组装机器人系统以及一台CNC修理碰到点问题,向论坛里的大神求助。
1.FANUC LR Mate 200iD机器人,CARM15和CARM16里的信号,DI和DO我是要使用的,但START ENBL RESET HOLD PSN1等信号我不想接。主要是我不想另外在配PLC来实现它的启动,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2.FANUC LADDER III V7.5的通讯选项里可以添加RS232串口吗,我找不到添加的地方,只有网线的。

网友A:
FANUC LADDER III V7.5已經不支援RS-232傳輸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真诚感谢!比FAUNC售后还 ..

网友A:
求助于发那科?别开玩笑了?日本发那科是最防范中国的!
早期系统是可以自行追加机能的,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马上改系统译码保护机能

网友B:
高大上了

楼主:
第2项串口的问题,经试验V7.5是可以添加的,但软件好像只认COM1和COM2,如果USB转的COM口号不是这两个需要手动调成这两个中的一个才可以添加串口。

网友C:
CNC跟机器人 之间很少用通讯的方式交互,一般用硬接线,数控系统都比较封闭,不要说串口,就拿CNC以太网跟别的PLC或设备通讯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