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机器人 作为TCP客户端 ,通讯

楼主(2018-10-01):
第一步:
第二步:
配置一个客户端
配置完成后,写入,
之后RObot会自动重启
第三步:
写代码
*Loop
Close
Open"COM3:" As #1
If M_Open(1)<>1 Then *Loop
Print #1 ,"333333"
Input #1, CABC$
第四步:在服务器的电脑打开TCP/IP调试助手
新建一个服务器
第五步:打开服务器
第六步:运行机器人上对应的程序

楼主:
后记;遇到的哪些坑
1)测试过一个TCP/IP 调试助手 ,在一台电脑上可以用,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不可以用。
悲剧啊

网友A:
机器人和PLC不建议走通讯

网友B(2019-05-15):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和PLC不建议走通讯
为啥?用IO控制不是有很多线么。一根网线多好。

网友C:
三菱的还是cclink简单

网友D(2019-07-11):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和PLC不建议走通讯
同问,为什么?

网友E:
直接加个运动CPU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只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F:
我做的机器人项目,90%用的通讯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我都是IO,基本上四个IO可以组合15个信号。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