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温控器如何控制家用变频空调?

楼主(2018-10-03):
请问温控器如何控制家用一般变频空调?

网友A:
家用空调本身就有温控了,没有必要另外加温控器。
下载积分:+1(moder7364) 感谢快速回复

楼主:
因为要做多段定时定温预约控制及温降斜率控制

网友B:
普通家用的控件不了,一般已经控制版已经集成了。
建议工业变频空调主机,自己加装变频器。
空调的转速和制冷量不是线性,不太好调试。

楼主:
有點眉目了
日立空調加裝H-A8MB透過modbus TCP通訊協定溝通,,詳細等買了再作開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