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在掉电时为什么会清零

楼主(2018-10-03):
大师:西门子G120变频器连接绝对值编码器在掉电时为什么会清零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内部有小电池,清零了,查查看电池有电没。

网友B:
编码器是单圈的还是多圈的?单圈的话旋转超过一圈数据会丢,需要在软件里设置虚拟跟随值,才不会丢数据

网友C:
你用的是假绝对值编码器吧?!有具体的品牌或是型号吗?
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脉冲型最本质区别就是停电以后有记忆功能的,绝对值编码器位置数据信息都是唯一不变的,不受停电影响的,不管单圈还是多圈停电以后都有当前位置数据的(单圈的超过一圈后数据是从零开始循环),增量编码器是靠累计脉冲数测速或定位的,所以停电后数据会归零
是SEW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型号是AS7Y
旋转编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内部有小电池,清零了,查查看电池有电没。
您说的多圈编码器吧?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内部是机械齿轮组式计圈的,不受停电影响的
旋转编码器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不会清零,单圈的转的多位置会丢失

网友E:
伺服电池已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