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安装了proface4.08软件无法传输工程

楼主(2018-10-04):
刚安装proface4.08触摸屏软件无法和GC4401触摸屏传输工程,也就是通过USB无法和触摸屏上传下载程序,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求各位师傅帮手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A:
usb的驱动安装了没?

楼主:
USB驱动程序自带的有插上线显示驱动安装成功,就是连接不上,是不是要另外安装USB驱动?请指教,谢谢!

网友B:
Transfer Tool安装的正常吗?

楼主:
传输工具打开正常,没什么异常

网友C:
可以用直连的网线传输,设置ip地址就好了,usb有时候连不上,我也遇到过,有时候好,有时连不上。提示连接失败
plc

楼主:
您好5楼的师傅GC4401W这个型号的屏没有网线接口,不知道怎么连接,请告知或者说有没有其它方法连接,跪谢!

网友A:
还可以用CF卡,U盘啊

网友C:
如果有网口,用直连的网线就好了。然后设置ip地址
plc

网友D(2018-11-19):
换根传输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