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脉冲控制与伺服驱动的连接线最长多长?

楼主(2018-10-04):
有没有哪位老铁知道,plc输出端与驱动器的连接线(CN1),最长能用多少米,尽量与其它电线分开!!,或者说IS620P系列的汇川伺服与电机的动力线和编码器线最长能用多少米的线。急!!!!!!!

网友A:
我最长走过120米大约

网友B:
频率越高,传输的距离越近,自己参考对照。

网友C(2019-01-23):
1200脉冲控制与伺服驱动,这个问题在很多机械手控制场合用有用到,使用专用电缆100-200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电缆要求有很好的屏蔽措施,另外长距离使用要加大电缆的截面积。这方面可以直接咨询驱动器厂家比较合适,作为专业厂家他们的应用场合更多,应该可以有比较好的建议。

网友D:
3米用过。
楼上说120米好牛X!

网友E(2019-07-19):
120m到底是电机电缆线还是CN1的控制脉冲线?如果是后者,那是差分驱动还是单端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