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 变量中#号和 双引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04):
请问大侠 ,博途软件 为什么 有的变量名前缀又有#号和双引号,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的变量名只有#号或者只有双引号。 不知道大家其中代表什么意思 ,麻烦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例如: 1、“Tag1”
2、#Tag1
3、#“Tag1”

网友A:
引号:符号变量,也就是地址的变量名
#号: 形参。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