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我只有一个原点限位   没有近原点开关     怎么执行回原点指令啊  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例如DSZR X0 X0 Y0 Y3,把近点和原点写为同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DSZR X0 X0 Y0 Y3,把近点和原点写为同样就可以了。

这样好像实物中原点不在光电位置吧?

网友C:
实际上每次回得位置准就可以。给它多一点爬行距离

网友D:
DZRN K20000 K3000 X0 Y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