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5):
在 fx3u 中报文设定要读取84个的数据, 但是只读取到70多个 ,这是什么原因呢? 怎么可以解决 ?
请大佬帮忙

网友A:
跟你的从站地址有关系!

楼主:
你好 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从站地址有关系!

你好 方便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B:
读取84个数据,需要84*2=168个字节,完整的报文长度=1个字节站号+1个字节功能码+1个字节的数据数量+168个数据+2个CRC校验码=173个字节。如果存在回波信号,还要考虑回波信号的数据长度(8个字节),因此接收缓冲区的长度不得低于181个。注意,有些RS485BD功能板存在回波信号,有些没有。这需要监视分析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才知道。另外,接收完数据后,才能使M8123复位,否则不会收到完整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84个数据,需要84*2=168个字节,完整的报文长度=1个字节站号+1个字节功能码+1个字节的数据数量+168个数据+2个CRC校验码=173个字节。如果存在回波信号,还要考虑回波信号的数据长度(8个字节),因此接收缓冲区的长度不得低于181个。注意,有些RS485BD功能板存在回波信号,有些没有。这需要监视分析接收缓冲区的数据才知道。另外,接收完数据后,才能使M8123复位,否则不会收到完整的数据。

大佬  怎么根据接受缓冲区的数据知道有无回波信号 , 我没有对m8123 进行复位,发现我所读取的最后数据会在几个值中来回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观察 发现 m8123 一直都没有置on过, 我就没怎么复位m8123

网友C:
报文有点长,有异常标志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文有点长,有异常标志吗?

大佬 请问是不是出现ERR状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