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后定位不准

楼主(2018-10-05):
伺服回原点后定位不准的问题:
用的增量式伺服脉冲加方向,原点是光电开关安装结实可靠。机械部分是用的模组。
系统回原点后,伺服进行定位大概有20个定位点位。点位定位完成之后,伺服回原点等待下次工作,如此循环。
大概连续工作半小时后,伺服回原点再次点位时会出现点位定位不准,偏差可能有3,4毫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偏差量会越来越大。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们,为什么伺服每次工作完回原点后,下次定位还有偏差且偏差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偏差量也在不断的增大。

网友A:
电子齿轮比不对吧

网友B:
电机扭力不足吧。。。但是又没超过报警值,就会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你把速度降低点试一下。如果有改善。。。。就换个大点的电机

网友C:
回原点指令是哪个啊?联轴器会不会松动。
蓝枫恋影

网友D:
伺服定位的误差就在于每次回原点造成的,排除机械问题,应该是你回原点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E:
每次回原点的清零执行如何

网友F:
你可以测试下机构有没有问题在解决参数和程序问题

网友G:
驱动器参数有个参数要修改的

网友H:
伺服回原点,是机械原点复归吗?
如果是的话,机械原点复归是使用什么方式?
原点复归方式,有下列方式
1.近点狗式
2.停止机构停止式1)
3.停止机构停止式2)
4.停止机构停止式3)
5.计数式1)
6.计数式2)

网友I:
首先你要搞清楚是回原点不准还是走定位不准
1.机械装配哪里有松动,检查伺服马达后面的连接部件
2.PLC程序定位方式不对,一般用专用回原点指令
3.干扰,检查PLC发出的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接受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再检查伺服马达反馈脉冲是否一致,伺服与伺服马达的动力线与通信线要分开,不要缠绕在一起

网友J: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0117.html
仅供参考

网友K:
可以試一下,高速和低速時是否有差異。

网友L:
执行一定次数要搜索一次原点。还有伺服有最大速率,超过了,会偏差比较大,或者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