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铬合金的电阻特性是怎样的
油腻工控大叔

楼主(2018-10-06):
镍铬合金在常温与高温状态下,电阻值会发生变化吗,是变大还是变小呢,还是不变呢?有大师知道吗?

网友A:
一般都是温度升高,电阻增大。正温度系数。

网友B:
镍铬合金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小,有点特殊。
我也是从网上看的。没有实际测量过。
镍铬合金的电阻特性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