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哪里可以维修?

楼主(2018-10-06):
三菱PLC哪里可以维修?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什么型号p l c,主要是有没有价值修

网友B:
不用修了,买二手便宜

网友C:
把你的具体情况说出来,才会有人帮到你。
lzzgogo

网友D:
坏什么地方,是否有维修价值,二手便宜但是有原程序才好办事。

楼主:
各位师傅好,谢谢了。我是输出的com接错烧坏的,不能通信了,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E:
直接加个二手通讯模块就行了便宜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F:
換新的較安全

网友G:
拆开,里面有三块板(CPU、IO、电源),哪块坏了,掏哪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H:
很多都可以维修,百度一下

楼主(2018-11-30):
哦,好的,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