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

楼主(2018-10-07):
昨天看到一台机器,10多个轴,通过一个转换装置,不知道叫什么,将五路脉冲信号转为网口,然后在将这些网口转到工控机,
下载积分:+1(yerong) 上图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我见过一个NB的人说某厂生产车间的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于是非要带我等去参观,结果是见那些工人在用16磅的榔头在哪里使劲砸,一下就砸到位。而目前的生产车间用的是4磅的榔头,在哪里慢慢的敲。
其实这个加工按照工艺要求必须用液压机进行慢慢的压制,而非用榔头!
我之所以说要有图有真相是因为需要眼见为实!!
下载积分:+1(zhtokokk) 对,我们用液压机压制
下载积分:+1(chuiyanbo) 真是好人!

网友B:
拍个照片来看看。文字描述很难想象出来。盲人摸象了。普通用10轴的。无插补的。还是用发脉冲来解决方便一下。如果用过COM通信 IAI的。用电脑控制。那才是头疼。

网友C:
我给起个名“多路脉冲采集模块”。
或者是,高速开关量模块。

网友D:
楼上的都是高手

楼主:
我在苏州看到的,不让拍照,是深圳世宗公司的,

网友E:
我做的设备,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