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USB驱动用不了

楼主(2018-10-07):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usb驱动死活用不了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USB驱动有时需要手动安装。
手动装也不行

网友B:
重新装下软件试试
重新装过了,可能重装系统才能行

网友C:
安装最新版的软件看看

网友D:
到你的安装程序里面去找这个驱动
一样的,装了就是提示这个,一样用不起

网友A:
如果电脑装有三菱PLC编程软件,可以用这个软件中的USB 驱动试一下。

网友A:
在已安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找到EasySocket下的USBDrivers手动更换一下试一试。
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图就是这样装装的USBDARIVERS里面的驱动

网友A:
换一台伺服放大器连一连看看,是否能驱动。

网友E:
可能是WIN10系统的问题,你试试禁止数字签名试试

楼主:
只有重装系统了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