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8-10-07):
本人在网上买了个7寸一体机,可以用三菱软件编程,自己学习用。当第一次连接好数据线,通信OK编程,隔几天在连接时,通信异常,要重新设定通信端口,但是我每次插的都是同一个USB孔,又是同一个PLC,这是什么问题?可以一次设定解决吗?

网友A:
把U口改成COM1试试。

网友B:
资料发出来

楼主:
补充资料,这个是控制温度用的。

网友C:
你看你的软件默认的COM口是几 然后你把对应的COM口强制的改成它对应的COM口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