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CXONE软件识别日文注释问题

楼主(2018-10-08):
怎样才能让中文版CXONE识别日文注释。

网友A:
全新格式化安装日文系统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路过,学习中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是安装日文版WIN7吗,请详细说一说。

网友C:
给你个简单能实现的,把注释拿到谷歌翻一下就行了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这种方法只能逐条显示,不能一下子把全部梯形图注释都正确显示出来。

楼主:
这里只需要将乱码全部变成正确的日文就可以了,不需要译成中文。

网友D:
内码转换软件即可
可以用 金山内码转换器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E:
7#正解,应该直接翻译成中文都可以。以前调试台湾人设备,台湾人用的繁体中文WINDOWS,注释全是乱码,当时我用的是南极星,功能和金山内码转换器一样的,可以把乱码转换成简体中文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昨晚私信给你发Windows7日文版的下载地址了。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G(2018-12-27):
经过测试金山和南极星都不能把日文注释翻译过来,有个“nelea乱码修复”工具可以将注释完美转换成能识别日文,但是这种转换之后PLC不能在线了,也是头疼

网友H:
用這個軟件可以
Microsoft AppLocale, Version 1.0
下载积分:+1(fangku) 我就用这

网友I:
安装日文系统

网友J(2019-06-14):
applocal 软件在WIN7可以,win10不行

网友K(2022-05-23):
你可以安装,微软的日语包,,,然后,,在系统设置里,,,改成日文系统,,然后,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