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印度的设备

楼主(2018-10-08):
国内设备单相220V有7KW 三相380V有11KW(三相380V异步电机2KW,加热管每相9KW) , 国外电压三相415V,单相240V。 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实现电压通用

网友A:
这个邦没问题 换个邦不得而知 出口前最好查好

网友B:
你百度一下供电电压范围

网友C:
配一台3相调压器

网友D:
三楼的方法比较实际

网友E:
没超过10%,应该可以用。实在不行就加调压器了,不过你这个调压器功率不小哦

网友F:
我记得我们公司以前出口去印度的设备没做什么处理啊
不用处理吗。电器件和电机没事?

网友F:
不过你最好和对方确认一下当地厂区的电压和频率

网友G:
配个三相调压器吧,我们也是做出口的

网友H:
确认一下,路过看看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