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QD75P系列和QD77MS16范例程序

楼主(2018-10-08):
如题,新案子,需用到16个伺服,12个步进
配置暂定为1个QD77MS16用光纤连接三菱伺服;3个QD75P4N连接步进
问题是:以前一直用松下PLC,该项目指定用三菱PLC
烦请大神提供个QD77MS和QD75P范例程序
包含参数设置、回原点、手动等,带注解,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

网友A:
你要归要,不要用坑B的题目来吸引眼球

网友B(2018-11-30):
直接帮你把项目做了不更好

网友C:
范例程序手册里就有,先看看手册再说吧

网友D:
上两个月才做的16个轴一个旋转分割器,老板为了省钱2个FX5U加上四个轴控模块 一个GS2107的屏 交换机

网友E:
学习,学习
大概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