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怎么对一个轴进行多点定位?

楼主(2018-10-08):
具体怎么编程
多多关照

网友A:
使用向导,再调用子程序,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看看西门子官方视频教程

网友B(2018-12-02):
对goto_position 分别进行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goto_position 分别进行赋值
补充一下,用传送指令,多次传送目标位置。

网友D:
做一个包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