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定张力控制方法

楼主(2018-10-08):
现在我想设计一个小型卷材收卷机,除了使用磁粉,还可以使用哪种方法(小成本)来实现恒定张力,哪位大师给出个招,谢谢

网友A:
最普通的塑料吹膜机,
用的普通电机加力矩电机控制器。

网友B:
张力控制无非就这几样:
1、磁粉+张力控制器,
2、力矩电机+控制器
3、三相电机+变频器
4、伺服电机+驱动器
然后,检测张力可以用浮动辊,也可以用张力传感器
然后加个PLC和触摸屏,就比较高大上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