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断电后日期变成1970.1.1 0:0:0

楼主(2018-10-08):
如题。以为是内部电池问题,换了电池还是一样的现象。RW保持区的数据断电后能保持。

网友A:
检查电池到芯片的回路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RW区的数据不能保存时,时钟好象也是要恢复到出厂值,换了电池就行了。现在是只有时钟恢复到出厂值。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是我现在达不到那个水平。

网友B:
換了電池如果還是不行,換個軟件版本試試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EB8000V466.02.016_20161220,我马上换一个早一点的版本试试。谢谢。

楼主:
换了版本下载后断电20分钟,还是以前的故障现象。现在这个版本我以前用过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问题找到了。如1楼所说。是安装电池时把正极触片给压下去了,就没有正极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旭日东升

网友C(2019-05-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客服说内部电池没电导致的。
爱好自动化

网友D:
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