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8):
一台L系列PLC内置以太网模块,PLCIP192.168.0.10外置以太网模块IP172.22.54.166,已经通过外置以太网模块使PLC与MES系统连接,触摸屏IP172.22.54.244通过交换机也与MES是连接一起的,我这个触摸屏想通过外置以太网模块与L系列PLC连接如何设置。

楼主:
外置以太网模块是QJE71-100

楼主:
LJ71E71-100能否直接如图增加2号TCP协议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
如图协议1TCP是与MES 的通信

楼主:
这样行不行没用过LJ71E71-100

网友A:
从这里下载一个通讯组件,里面有参数设置步骤和范例源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QJE71-100: EntQsPlc.DLL
内置以太网:EntQsPlc_Asc.DLL
看不懂

网友B:
三菱产品之间是MC协议,
好像里面没有MC协议,外置以太网模块IP172.22.54.177,威纶触摸屏是172.22.54.167 L系列PLCIP是192.168.0.10,我能否在不修改IP地址情况下触摸屏通过以太网模块与PLC通信上

网友C:
什么屏?
威纶触摸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由于网段不一样,我威纶触摸屏能否通过以太网模块与L系列PLC通信

网友D:
可以的,你就点威纶通编程软件那个PLC连接手册,跳转到官网,然后可以查这个型号模块的详细设置方法

楼主:
为什么端口号必须是5002其它都通信不上

网友E:
学习了,  以太网的还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