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8):
一个台达伺服驱动器报警,报警代码AL011,查手册是编码器异常。   然后重新焊接了编码器到CN2的4根线,结果重新上电无数次,还是报警AL011。
如果编码器损坏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更换编码器,无需把电机整体更换呢?

网友A:
最好换整套

网友B:
换了编码器是需要调零的

网友C:
伺服坏也有可能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D:
拆开编码器吧,有可能内部的接线被扯断了,,编码器不受外力,一般不会损坏的
引用楼主吴晓亮420922于2018-10-08 18:43发表的 台达伺服驱动器报警 :
一个台达伺服驱动器报警,报警代码AL011,查手册是编码器异常。   然后重新焊接了编码器到CN2的4根线,结果重新上电无数次,还是报警AL011。
如果编码器损坏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更换编码器,无需把电机整体更换呢?

网友E:
找一台新电机试试看 还报不报警  如果还是报警就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再调参数试试

网友F:
换电机吧

网友G(2022-06-15):
问题描述不清楚,是不是绝对式伺服电机?绝对式没设置原点时就会报这个警

网友H:
建议用5楼方法试下,连上一台新的电机试下,还是报错的话,用ASDA_SOFT的台达伺服软件把参数读取出来保存下,然后恢复参数再试下(P2-08设置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