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启动电瓶的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8-10-08):
请教一个小问题,发电机启动电瓶启动时电压降多少正常?或者24V电压启动时最低电压多少是正常的?
自学

网友A:
要看蓄电池的容量大小,容量大,压降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两个200ah的电瓶25.5v启动时最低18v
引用 网友A:
要看蓄电池的容量大小,容量大,压降小,
自学

网友B:
柴油发电机启动电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