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9):
有没有搞过PLC上报处理信息的,原来都是上报一些代码的报警信息,现在客户要上报文字信息,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1,用触摸屏做报警显示和报警履历界面,一目了然
2,用数显模块4个输出显示0-F,然后边上做个报警代码对应表贴那,方便操作人员对应解决
拆二代

网友B:
 让他系统去读取在PLC存好汉字就好了
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下吗

楼主:
我们是要上报信息给客户那边,只有一个网口的,人机可以显示这个知道,原来我们自己上报都是上报代码,现在要上报文字,主要是 上报代码,比如A,客户那边只能识别是A,不知道A代表的意思,需要进行转化才行

网友C:
用人家,提示代码,点击代码后弹出解决办法提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要上报信息给客户那边,只有一个网口的,人机可以显示这个知道,原来我们自己上报都是上报代码,现在要上报文字,主要是 上报代码,比如A,客户那边只能识别是A,不知道A代表的意思,需要进行转化才行

PLC存储汉字不存在问题  问题是存储数量有限
这个客户也是傻叉 代码与报警信息匹配
做个DLL文件给他或者ini 或者xml 读到A 从DLL或者ini 或者xml 获取报警信息就好了
费那劲 你这 要么是做IT的不懂PLC的 要么是啥都不懂的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方法1:把代码对应表列完,1代表什么,2代表什么,...........在计算机数据库展示的时候翻译出代码对应的内容
方法2(效率低,浪费资源,PLC本身没有多少寄存器可以浪费):PLC存储报警内容信息,传内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