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9):
萌新一枚,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第一个图片的程序有问题,第二个没问题

网友B:
感觉没区别

楼主:
如果X12和X13是选择开关一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片的程序有问题,第二个没问题

如果X12和X13是选择开关一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区别

如果X12和X13是选择开关一类的  我也觉得没区别  不明白手册里面为什么要向下面那样写

网友C:
第一个异常时停不了、
  • 下载积分:+1(遇上方知有) 确实,第一下我也没发现
  • 下载积分:+5(liukongwen) 真诚感谢!
  • 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信捷PLC、各类触摸屏、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电话(微信)19951564598,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期待您的来电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异常时停不了、

    谢谢,你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没注意PLC的扫描流程。

网友D:
    手册的编程例程还是值得学习学习的

网友E:
    可以这样做,按下移动,松开停止就好了。
    plc

网友F:
    图一 M8348会不停通断
  • 下载积分:+5(liukongwen) 真诚感谢!

网友G:
    第一个图的程序是错的,8348不应该串到里面,除非8348下面有个自锁按钮和母线并联,因为发脉冲的时候8348是断开的。你看下图为什么要用一个M100自锁,就是因为M8348是断开的。
  • 下载积分:+5(liukongwen)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 经实践后理解了

网友H:
第一个有点问题,第二个标准的

网友I:
手册的编程例程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J:
三菱PLC的相对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