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助三菱FX1S 张力控制编程

楼主(2018-10-10):
中达优控一体机MC-20MR-6MT-430A-FX-B ,纸卷放卷张力控制使用磁粉制动器,张力控制器控制制动器,利用一体机模拟量输出给张力控制器,从而控制磁粉制动器张力大小,随着纸卷直径的减小要求PLC模拟量输出逐渐减小,设置了最大张力与最小张力。求助编程思路。
永远年轻

网友A:
可不可以把纸张直径看成是0-100,让后分成10个等分,比如>0 AND <10 时输出一个模拟值,依次类推 同时模拟量也要整定好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真诚感谢!

网友B:
自己写程序的话考虑用PID控制,普通的比较指令抖动很大。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真诚感谢!

网友C:
去买个超声波探头,测直径,简单到不要不要的

网友D:
还有种方法,纸带转盘加弹簧刹车,纸带用电机放料,纸带下垂,加上下限位开关,纸带进加工区前在加个弹簧压块可调节压力,这种机械方式比你的编程控制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