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0):
入行工控时间不长,接触不多,所以在此想请教各位前辈,单片机成本低,其稳定性也在不断提高,在将来PLC会不会就被单片机取代了?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A:
不可能的吧

楼主:
纯属个人的想法,所以跟各位请教下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B:
单片机(嵌入系统)比PLC更底层,运用环境有很大区别,虽然都有相互渗透、交叉应用,但不会出现谁替代谁。

网友C:
PLC就是单片机组成...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80C51便宜,一样可以做逻辑控制,PLC要好几百甚至上千,也是逻辑控制,那单片机就取代PLC吧

得看你想要的功能,和程序编写成本,PLC一个指令转换到单片机得换算多少行代码有了解过吗
随着目前编程人员数量不断增长,单片机技术越来越成熟,你所说的程序编写成本应该会不断降低吧

网友D:
单片机外围还要涉及很多的电子元件,要想把单片机的抗干扰问题解决,不是电子高手都不行,做工控的估计95都不是电子高手。这就是为什么批量用单片机生产之前要不断的打样测试,测试合格了才能量产。而PLC就不用,只需要你会写程序就可以了
这应该就是指入门以及能够上岗的门槛问题吧

网友E:
单片机和PLC主要区别在量上面,
PLC的主芯片就是单片机,
如果你开发一二两台机器,
开发成本低,周期短,肯定用PLC,

如果用的量是几千,甚至几十万的数量,
单片机的开发成本高,周期长,在这里就不算什么了,
平均下来,开发成本和硬件成本是非常低的。

网友F:
单片机快被淘汰了差不多,现在谁还用单片机?
现在上位机是未来趋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LC就是单片机组成...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80C51便宜,一样可以做逻辑控制,PLC要好几百甚至上千,也是逻辑控制,那单片机就取代PLC吧

得看你想要的功能,和程序编写成本,PLC一个指令转换到单片机得换算多少行代码有了解过吗

讲得好,给你点赞

网友H:
简单理解,单片机是芯片,PLC是产品。在以芯片为基础,搭建外围电路,构成PLC。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毕竟不对等。

网友I:
要是单片机能完全取代PLC,那PLC就不会被研发出来了。不只是应用场合的区别,后期维护也是重要原因。改写单片机程序,还要计算物理地址,改写PLC程序,只要受过培训,对机器了解的技术员即可完成。

单片机,直接控制,程序固化,不需要一致修改,一般家电行业多。

网友J:
做小设备,点数少,又上量的,比如一年几百套上千套,这时候单片机还是有点优势,其他时候就算了。至于稳定性,也没那么恐怖,输入输出做好隔离,电源处理好,维修率可能比PLC还低

网友K:
各有千秋

网友L:
某些领域只能单片机(比如家电产品),某些领域只能PLC(大型设备等),某些领域有交叉主要看量(比如非标都是PLC,成套的就单片机比如电梯),所以不存在谁淘汰谁看场合

网友M:
鄙人见解:单片机通用性不强,而PLC则是在单片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该不至于被代替的

网友N(2018-12-13):
PLC 现在已经白菜价格了  单片机工资比PLC 高的多

网友O: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P:
在抗干扰方面,PLC与单片机的很明显区别在于:PLC的工作方式是集中输入采样和输出刷新,程序循环扫描运行。这样的目的是减少受外界干扰的时间段。单片机没有这个功能。除非增加输入和输出缓冲存储器,编写可以集中输入采样和输出刷新,循环扫描运行的程序。

网友Q:
应用场合不太一样,但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网友R:
引用 网友N:
PLC 现在已经白菜价格了  单片机工资比PLC 高的多

低端的PLC再白菜价也是比单片机价格贵,高端的PLC技术人员不会比单片机低,两者是不同行,没有什么可比性;打个比方,就像你和我是计算机技术人员,我是写JAVA的,你是写C的,你说些C的很牛逼?

网友S:
这个话题其他论坛也有讨论过,小型机用单片机是可以降低不少成本, 大型机你试试?  你做的单片机系统能取得IEC 等等一系列的相关认证?  西门子和AB 有安全PLC,自己开发的单片机能做到这程度?

网友T:
引用 网友C:
PLC就是单片机组成...

你是不是觉得一个80C51便宜,一样可以做逻辑控制,PLC要好几百甚至上千,也是逻辑控制,那单片机就取代PLC吧

得看你想要的功能,和程序编写成本,PLC一个指令转换到单片机得换算多少行代码有了解过吗
支持楼主!

网友U:
PLC和單片機各有好處

PLC:開發快,你只要專注在程序開發及外部設備的應用。不用管一些電源,EMC,還有認證的問題(個人覺得這是最難搞的)。

單片機:更接近底層的東西,當你玩過單片機後,你會瞭解整個底層的運作,還有PCB LAYOUT,電子電路.......也要懂。要搞的東西太多。

當然如果東西有量的話。例如:開發振動盤的變頻控制器,這種開發完後不會要改來改去,量又大的東西。就可以規格開好找專人開發。連程式都可以找人開發。你就專心開發業務專心賣就好。

网友N(2019-01-16):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快被淘汰了差不多,现在谁还用单片机?
现在上位机是未来趋势。

单片机  久经不衰   PLC 过山车一样, PLC只能说曾经辉煌过,现在的PLC白菜价了   同事很多转行了    PLC现在只要回玩电脑的电工基本都会PLC
单片机工资 一直保持非常高的   久经不衰

网友N:
PLC 就是单片机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