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威纶通TK6050IP寄存器数据不能保存

楼主(2018-10-10):
设置时间设置不能保存,每次断电回复出厂设置了。打开后盖,原来电池座和电池没有装。PCA板上有安装位,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还是买到次品了。大家有没碰到过相似情况

网友A:
没有电池,系统也没有个提示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池,系统也没有个提示吗
没有提示,不开盖是不知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