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维纶触摸屏开机后进不了系统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11):
上电后一直是这个画面,进不去是什么原因??TK6070IP怎样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A:
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没有用户程序,哥

网友C:
应该是版本搞错了,威纶这些年真操蛋,自己跟自己不兼容,各种折腾

网友D:
重新下载,清除以前的

网友E: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F:
右下角不是有个箭头吗 点开密码默认六个1 进去找找看

网友G:
触摸屏里面没有程序吧?

楼主:
里面有程序,多次灌输了还是这样,是什么坏了吗?从桌子上掉下过去一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里面有程序,多次灌输了还是这样,是什么坏了吗?从桌子上掉下过去一次
程序设置型号和触摸屏型号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