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1):
三菱FX3U-128M  PLC   加FX2N-2DA加FX3U-4AD模块,
4AD接的是4-20mA输入,程序如图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数值显示,接线没问题
,问技术支持说是选成了电压输入了,看说明没看明白,把1改成2-9都不行
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看图上压变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压变接反了吧

没有

网友B:
看你的图纸接线没有错,,,4AD模块的电源结了没(另外供电的)
你的程序可能有问题,1.第一行H1不是选择的电流的模式吧     2.FX3U4ad 的读数是从BFM#10----BMF#13的
你可能看的不是FX3U-4AD 的手册,,我才你看的是FX2N-4AD的手册

希望你找下对应的手册

引用楼主wangsai0501于2018-10-11 10:11发表的 fx3u-4ad模块程序 :
三菱FX3U-128M  PLC   加FX2N-2DA加FX3U-4AD模块,
4AD接的是4-20mA输入,程序如图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数值显示,接线没问题
,问技术支持说是选成了电压输入了,看说明没看明白,把1改成2-9都不行
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C:
1)程式第一行設定是CH1~CH4都設成電壓輸入了。
2)接線圖沒問題。
3)請確認一下感測器是電壓輸出還是電流輸出。
4)請確認模塊位置。
5)BFM #1不使用,為什麼程式有設定是不是弄錯說明書了。
6)BFM#10~13,是CH1~CH4的現在值,你程式裡沒設定,如何知道沒數值?

网友D:
你的程序不对,你的程序感觉象是2N-4AD的

FX3U-4AD  与 FX2N-4AD 缓存分配不一样的

FX3U-4AD的缓存看下图:

网友E(2019-07-02):
程序不对

网友F(2021-12-26):
你程序指定的4通道都是电压输入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