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10-11):
本人是玩三菱的,刚接触欧姆龙,想找个高手指点下。QQ945692154

网友A:
一个实一个虚,能学好三菱就不错了!

网友B:
难道遇到什么难题了,三菱和欧姆龙应该差不多啊

楼主:
会多一门对以后换工作总会有好处些。

网友A:
我是从三菱过来的,日常工作应用欧姆龙。两者大同小异,不能带着三菱的知识去了解欧姆龙,否则永远学不会。

网友C:
欧姆龙是介于三菱和西门子之间的东西,如果会三菱,西门子了解一点,上手欧姆龙很快,如果从没接触过西门子,直接用三菱来套欧姆龙学习进度很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没实际问题怎么指教?

网友E(2018-12-06):
欧姆龙比三菱个更随意!
我初学用的时候是欧姆龙,最近一直在用三菱,感觉差不多。
各有各的优点,小型机上,欧姆龙能分段,这点很爽,程序能写的很清楚,三菱5U以下都不能分段,逼的我用了主程序一条一条调用子程序,才把各个部分分了段。
但是总体写下来,发现三菱程序思路更清晰,这个得益于三菱程序指令不能重复使用这点。欧姆龙程序虽然能随意些,不错会让思路混乱,各有各的好。
一个学精了,其他都不会太难,再难不是还有手册吗,翻翻手册,问问厂家技术支持,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