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MOTION求教

楼主(2018-10-11):
Q173HCPU里面的实模式和虚模式是指啥意思,哪位大神能举个例告知一下,小弟万分感谢了!

网友A:
顾名思义 实模式组态里面是实际的电机,虚模式一般主轴是虚拟的。
实轴能理解,但虚拟轴有点模糊,虚拟轴是否有放大器,编码器,上下极限,原点等?
还是一个电机通过好几个离合器连接起来,要使用哪个就吸合哪个离合器,只要一套伺服就够了??

网友B:
实轴和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