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1):
作用是用来检测LCD灯有没有亮以及亮的时间
  就是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传感器
      传感器通过光的有无实现通断传信号给PLC

网友A:
照度计,可以测量光的亮度,
单位是流明
照度计是个仪器啊,我需要元器件

网友B:
光可控硅管,公共场合用的声光控开关里就有。

网友C:
通过检测光线有无的传感器很多啊   光敏电阻1元钱1个。
qqq17888@163.com

网友D:
楼梯里的路灯。好多都是感光啊
那个也是电子设备啊!电气上的呢???

网友E:
要看你的检测精度啦
只要检测有无就好

网友F:
没有一个有明确的型号,佩服,我不知道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我之前是用光敏电阻做的,效果也不错。。。
用光敏电阻焊接一个PCB然后给信号到PLC??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H:
如果只是检测有无光亮,一个光敏电阻就行了,要检测光照亮度就要专用模块了
光敏电阻不是电子上的器件吗?有没有可以直接用在电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