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 触摸屏GT-Designer3 报警表格大小

楼主(2018-10-11):
怎样调节 三菱 触摸屏GT-Designer3 报警表格的大小?

网友A:
好像在左侧系统哪里有得设置的

网友B:
1.如果是列數不變,註釋要拉長,在註釋的位數設定。
2.如果要增加列數,在顯示列數設定。
3.如果都不便,字體想變大,在文字大小及間距變更。
多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