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1):
TK6071IQ如何将程序下载到HMI中?如何操作啊?

网友A:
建立U盘数据文件,找个U盘复制进去,然后插入屏,点下载, 找到项目文件夹,点OK,就完成程序的下载工作

楼主:
谢谢。弄好了。从EB8000转来的,型号设定错误了,所以下载总是不成功。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