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2):
最近碰到一个改造项目,使用的是GP2300-TC41-24V型人机。用GP-PRO/PBⅢ软件读取人机的程式,结果很快就读取完成,也显示读取成功!但是实际读出来的是空文件(什么都没有)!知道原因的大神麻烦告诉我一下,感谢!

网友A:
先熟悉這套軟體吧!因為你操作到一半當然沒看到東西.
引用楼主a605307915于2018-10-12 08:48发表的 Proface读取问题 :
最近碰到一个改造项目,使用的是GP2300-TC41-24V型人机。用GP-PRO/PBⅢ软件读取人机的程式,结果很快就读取完成,也显示读取成功!但是实际读出来的是空文件(什么都没有)!知道原因的大神麻烦告诉我一下,感谢!

~~業餘打工仔~~

网友B(2019-07-10):
有软件USB驱动吗

网友C:
Proface人机读取的时候要写选择PLC型号,有些plc在软件里面没有相关协议。另外就是也可能人机程序已经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