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透明传输问题

楼主(2018-10-12):
GOT和PLC是cc-link连接,电脑读取PLC程序,usb线插在GOT上想通过透明传输读取PLC程序,没有找到这个功能,有谁玩过
补充一下,有2个PLC用cc-link连接,GOT也挂在cc-link上

网友A:
從GOT抓程式的透明傳輸目前小弟只用過乙太網路連接,CC-LINK好像沒辦法用

网友B:
USB 以太网都可以, CCLINK不行,因为你的屏是个CCLINK从站

楼主:
从PLC的cpu侧读程序可以通过cc-link读出另一台的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