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10-12):
三菱伺服断使能后当前位置会有点偏差怎么解决?伺服还带了减速机,问了三菱的客服,客服说是这样的。负载也不算重。

网友A:
电机应该带刹车啊

网友B:
三菱的问题不是应该发到三菱讨论区吗

网友C:
断了使能就是不控制位置了,有偏差正常,负重不大可以不断使能

网友D:
引用楼主xiaoyong898于2018-10-12 10:30发表的 求教 :
三菱伺服断使能后当前位置会有点偏差怎么解决?伺服还带了减速机,问了三菱的客服,客服说是这样的。负载也不算重。
为什么要断使能?????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使能一断伺服就处于自由状态,如果没有刹车手都能转 就算加了刹车位置也会过冲

网友E:
一般都有限位控制的看看能不能改变时间和限位位置或是刹车

网友F:
断使能设置报警,使能之后必须回原点方可动作。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