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2):
新项目,圆盘架构,上面有7个工站
例如第一站不良,则接下来6站对该产品不予处理
请教下这部分该怎么写?PLC是Q系列的

网友A:
你把不良品的條件觸發一個BIT,在由此BIT觸發略過工作站

网友B:
左移,或者右移,OK置位1,NG置位0,完成移一位,当前工站为1则加工,为0则不加工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
是的
引用 网友B:
左移,或者右移,OK置位1,NG置位0,完成移一位,当前工站为1则加工,为0则不加工

网友D:
Q就用SFTWLP. FX系列就用WSFLP

网友E(2021-10-26):
左移,或者右移,OK置位1,NG置位0,完成移一位,当前工站为1则加工,为0则不加工

网友F:
可以参考我的,主要是M406、M10,滑台加工中和滑台加工完成,4楼说的对,我这也用到BSFLP指令,但功能不是判断这个的。我是转台先旋转,然后各个工位加工。
附件: LZ20-E01-PLC-Q06UDECPU.rar (252 K) 下载次数:110

网友G:
移位基础为 始终为0  移位标志位 根据你的工位产生,分割器转的时候触发移位。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H:
INDEX结构。用大转盘机构。DD直驱页见过很多。6工站8工站都有。如果是整条生产线的几十个工站的话,流动pallet。用RFID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