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WM波形输出失真问题?

楼主(2018-10-12):
请教下各位大神:
我使用西门子的PWM模块,Q0.0输出周期20ms波形就失真了,频率在高点就更严重了。有大神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同样的设置 用DQ4X24V的板卡输出波形很好。但是用自带的就是不行。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滤波按照手册设置正确吗

网友B:
输出加下拉电阻试试

楼主:
加个下拉电阻,果然好很多!

楼主:
输入有滤波设置,输出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