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使用RS指令读取2个量仪数据,希望大家帮帮忙,急!

楼主(2018-10-12):
现有PLC FX3U,需要在两个基恩士量仪同时工作时分别读取出数据,此段程序应该怎么写?使用的RS-232c通讯板,无协议通讯。波特率9600.数据长度7,奇偶性:偶数。附上三菱通讯篇,已经基恩士量仪的模拟量模块使用手册,希望大家帮帮忙,急!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A:
主要DRQ~~啟動後讀取
沒啟動無法讀取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你买个485MB模块就可以了,而且好用,RS通讯慢,不好用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并不复杂,
先设置PLC的波特率,
然后将要发送的数据保存到一个连续寄存器如D10-D20
这个不用加上校验,加报尾就可以
然后发送出去。

网友D:
我也将要做个类似楼主所述的设备,打算用FX3U-485-BD读取2个温度采集模块,每个模块16组K型热电偶,我在考虑该如何轮询读取才最高效?手头上目前没有实物。有经验的同行不妨讨论讨论,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可以到三菱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