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2):
“”已经购买了安川的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个人电脑安装了sigmawin+伺服调试软件,sigmawin+软件安装完成之后,USB伺服调试电缆连接好之后,但是无法成功搜索到伺服驱动,怎么办?“”

有以下4个原因,请检查:

1、没有安装USB驱动。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感叹号!需要右键更新驱动,驱动就在你下载的安装包里面。
2、机种文件缺失。连接的伺服驱动器为新型号,原本软件中没有这个型号,需要额外追加机种文件,才可以搜索到。(机种文件可以问安川索要的哦,技术热线400-821-3680)
3、连接电缆质量。。。。。呃。。。太差了。。换根线试试看
4、是不是装了360软件,可以先退一下试试看。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哟

网友A:
软件USB驱动,另外看一下是否存在虚拟机中(虚拟机打开中)
真诚感谢!
附件: 32Bit USB Driver.rar (989 K) 下载次数:319
附件: 64bit USB Driver.rar (1438 K) 下载次数:766

网友B:
嘻嘻
隔行如隔山

楼主:
sigmawin+ ver7.13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24ozr48WJ3Ba4zg4FPIHQ

网友C:
安川7系列的USB用的是不怎么好.新的经常链接不上的.调试过程通讯断线的.我是被折腾的无语.电脑链接不上就手动操作按键输入吧!
是的,如果参数不多,直接按键还更快捷一点。

网友D:
周周也在安川吗?
是呢。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