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新手用欧姆龙,

楼主(2018-10-12):
第一次用CPM1A,第一个问题;脉冲输出口0的输出脉冲个数存放在哪个寄存器?第二个问题;要是用脉冲输出口控制电机正反转该怎么办?多谢。

网友A:
停产n年了,没有研究价值

网友B:
PLC手册里面应该有的,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和案例都有

网友C:
建议多看些资料,说来话长喽

网友D:
官网里有CPM1的手册,里面很祥细。上面的说的很对,要想学这个,就得多看手册。

网友E:
手册 上说的 和 用起来是两码事
上面说 整定后会改写 c+1-c+3的数值 我没看到

网友E:
回复错了。。。。

网友F:
看你用什么指令了,脉冲口是自己定义的。比如PLS2 #0 #100 D0 D6,这个是脉冲口0正向相对脉冲,D0,D1,D2,D3,D4,D5,D6,D7分别是加速频率,减速频率,目标频率低位,目标频率高位,脉冲低位,脉冲高位,起始频率低位,起始频率高位。

网友G:
几年没摸了,又回来搞PLC

网友H:
技术在前进,请研究新产品

网友I(2018-11-12):
没搞过这个,只能看看起保停

网友F:
实时脉冲在A276里面,控制正反转,基本所有脉冲指令第二条参数 的第二位就是方向控制的。0为CW1,1为CCW。
比如ACC #00 #110 D10 中 #110就是控制方向的#110是CCW #100是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