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LJ71E71-100CM与MT8071ip连接问题

楼主(2018-10-12):
MT8071IP创建协议里没有LJ71E71-100CM只有QJ71E71-100,如何连接通信

网友A:
用Q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用QJ的我用UDP协议通信不上,是不是哪里设置得不对,是否需要写通信程序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用MC协议

楼主:
软件里面就一个UDP与TCP怎么都找不到M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