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和步进

楼主(2018-10-12):
伺服自带编码器,发了多少脉冲,然后接收到多少,如果不相等那么在发一些,直到相等为止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PLC这边只管发脉冲,监控也只级监控发出的脉冲是多少,具体电机走了多少还是不知道,要靠伺服编码器来接收,然后伺服驱动器自己来判定和调整。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步进的话就外加一个编码器,然后让PLC的高速输入点来接收脉冲量,这样PLC也能监控电机走了多少脉冲。

网友A:
步进也有带编码器的闭环控制

网友B:
半闭环系统,plc发给伺服驱动器脉冲时可能会丢脉冲。

网友C:
你说的伺服属于半闭环,在没有异常的情况下,下位机发送多少脉冲,伺服就会响应多少,精度在±1个脉冲。伺服一旦撞机就必须回原点

网友D:
区别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