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Mb91与Marco喷阀的通讯,写入OK,无法读取

楼主(2018-10-12):
PLC做主站,采用双工位485通讯方式 ,接线方式采用模块手册中的1:n的接法,写入数据通过QJ71MB91的自动刷新功能映射,但是再自动通讯参数里设置好写入区和读取区时,实际只能写入,读取映射区为0,模块SD灯闪烁,RD灯不亮,是参数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设置的起始缓存区地址与通讯对象的起始地址可能不是对应的关系,MODbus的地址是从0开始的注意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