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13):
使用三菱QC100B电缆  连接Q系列PLC和GOT2500系列触摸屏进行通讯,
那么问题是此时通讯用的是什么协议?是串行还是并行?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QBUS总线,如果你看了样本或连接手册的话就不会不知道了。

网友B:
要注意段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