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8-10-13):
今天在修改设备PLC程序时发现有一个问题,在监控程序时发现有一些数据存储器D的数值显示颜色是红色的(正常是蓝色的)而且不会改变和不能修改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数据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与16位/32位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与16位/32位有关系
应该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D的数值显示红色的6868是用来控制触摸屏弹出窗口密码用的,就是用比较指令触摸屏输入正确密码6868跟这个D的红色数值比较正确就弹出窗口,这个数值要怎样修改

网友B:
程序搞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