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8-10-13):
请问:三菱变频器与三菱plc通讯控制,Pr79应该设置为几?望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79设为0或2

网友B:
参考
PR160=0 显示变频所有参数
PR117=1 变频站号为1,多台变频情况下,请设置不同站号
PR118=192 波特率19200
PR119=10 数据位长7,停止位1
PR120=2 偶数
PR121=3 PU通信重试次数
PR122=1.0 PU通讯检测间隔时间
PR123=9999 默认值
PR124=1 格式1,CR有,LF无
PR338=0 变频运行指令权(如正反转)由通讯控制
PR549=0 三菱变频器协议
PR340=1 网络模式
PR79=2 外部控制及网络模式